请教altium designer09向已有库文件中添加新封装问题

楼主(2022-07-08):
请教altium designer09向已有库文件中添加新封装问题

网友:
原理图中的变化可以实时更新到PCB中的啊,你在导入PCB前要事先确定好每个器件的封装,这样后续的工作就只是布局布线的问题了。

网友:
我直接在Altium的PCB中修改封装,只要引脚数量号相符,就能直接改变啊。

网友:
打开已有的这个库文件,TOOLS--NEW BLANK COMPONENT,然后把你已有的那个封装粘贴过来,TOOLS--component properties,定义一下封装名称等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