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FPC开短路一般是怎么维修的,采用什么仪器?效率怎样?

楼主(2022-07-08):
目前FPC开短路一般是怎么维修的,采用什么仪器?效率怎样?

网友:
FPC线路开路打报废,FPC线路短路先用放大镜找到不良点,再用刀片将短路点划掉,这样很容易产生误划或漏划,听说采用PCB烧断器还可以。

网友:
FPC现在市场上有补线机了,不过成本划不来,建议大PCS的产品进行补线(1PNL=1-2PCS),建议采取给加工商补线, 不过模组产品、插拔手指不要补线了,成本跟你的消耗差不多了,直接报废。

网友:
做马路宽的线路修线还差不多吧!FPC差不多都做2/2线路了,修线基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