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J6,Q1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07-08):
R3,J6,Q1起什么作用?可以省略吗?

网友:
应该是个恒流源控制

网友:
电流是0.7V/2.7R,

网友:
    Q1、J6感觉是用来做过流保护的
当LED正极有电时,MOS栅极被10K上拉。mos管开启,LED亮灯。此时J6集电极被10K上拉,集电极电压取决于电流与R4的乘积。
当电流达到一定程度时,三极管J6开启,MOS管栅极电压被下拉到地,mos管关闭,灯灭。

网友:
    该电路输入为电流信号,通过R3产生12V的电压信号,J6过流保护,Q1导通,LED亮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