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浇花系统(原理图、源程序)

楼主(2022-07-08):
做的基于stc89c51单片机的自动浇花系统,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模式,可以设置湿度的上下限,利用lcd1602显示,有一点遗憾的是设置湿度上下限时,没有光标闪动提示,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帮助改进,我把源程序附在这。
仿真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

单片机源代码:

  • #include<reg51.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ad_cs=P1^3;         //ADC0832的控制位
  • sbit ad_clk=P1^0;
  • sbit ad_dat=P1^1;
  • sbit lcd_rs=P2^7;         //LCD1602的控制位
  • sbit lcd_e=P2^6;
  • sbit key1=P1^4;                 //独立按键
  • sbit key2=P3^2;
  • sbit key3=P3^3;
  • sbit relay=P1^6;     //继电器
  • bit flag=1;                     //工作模式标志
  • bit flag_motor=1;         //手动模式下,抽水机开关标志
  • bit flag_jia=0;
  • bit flag_jian=0;
  • uchar Hum_H=60;                 //自动模式下,湿度设定最大值
  • uchar Hum_L=30;                 //自动模式下,湿度设定最小值
  • uchar num=0;
  • /********************延时函数1ms*****************
  • void delay_ms(uint a)
  • {
  •         uint i;
  •         while(a--)
  •         for(i=0;i<125;i++);
  • }
  • *************************************/
  • /*******************延时函数50us******************/
  • void delay_50us(uint a)
  • {
  •         uint i;
  •         while(a--)
  •         for(i=0;i<19;i++);
  • }
  • /*************************************/
  • /*******************ADC读取******************/
  • uchar read_ad(uchar channel)
  • {
  •         uchar i;
  •         uchar dat1,dat2;
  •         ad_clk=0;
  •         ad_cs=0;
  •         ad_dat=1;
  •         ad_clk=1;
  •         ad_clk=0;  //起始信号
  •         ad_dat=1;
  •         ad_clk=1;
  •         ad_clk=0;  //选择单通道模式
  •         ad_dat=channel;//0对应通道0,1对应通道1
  •         ad_clk=1;
  •         ad_clk=0;
  •         ad_dat=1;
  •         for(i=0;i<8;++i)
  •         {
  •                  ad_clk=1;
  •                 ad_clk=0;
  •                 dat1=dat1<<1;
  •                 if(ad_dat)
  •                 dat1|=0x01;
  •         }
  •         for(i=0;i<8;i++)
  •         {
  •                  dat2=dat2>>1;
  •                 if(ad_dat)
  •                 dat2|=0x80;
  •                 ad_clk=1;
  •                 ad_clk=0;
  •         }
  •         ad_cs=1;
  •         return (dat1==dat2)?dat1:0;
  • }
  • /*************************************/
  • /*******************LCD1602初始化******************/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
  •         lcd_e=0;
  •         lcd_rs=0;
  •         P0=com;
  •         delay_50us(10);
  •         lcd_e=1;
  •         delay_50us(10);
  •         lcd_e=0;
  • }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
  • {
  •         lcd_e=0;
  •         lcd_rs=1;
  •         P0=dat;
  •         delay_50us(10);
  •         lcd_e=1;
  •         delay_50us(10);
  •         lcd_e=0;
  • }
  • void init_lcd1602()                 //lcd 初始化
  • {
  •         delay_50us(300);
  •         write_com(0x38);
  •         delay_50us(100);
  •         write_com(0x38);
  •         delay_50us(100);
  •         write_com(0x38);
  •         write_com(0x38);
  •         write_com(0x08);
  •         write_com(0x01);
  •         write_com(0x06);
  •         write_com(0x0c);
  • }
  • void display_shu(uchar add,uchar dat)          //显示数字
  • {
  •         uchar l,m;
  • //        k=dat/100;
  •         l=dat%100/10;
  •         m=dat%10;
  •         write_com(0x80+add);
  • //        write_data(k+0x30);
  •         write_data(l+0x30);
  •         write_data(m+0x30);
  • }
  •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add,uchar *dat)  //显示字符串
  • {
  •         uchar i;
  •          write_com(0x80+add);
  •         while(dat!=0&&(*dat!='\0')&&i<16)
  •         {
  •                  write_data(*dat);
  •                 dat++;
  •                 i++;
  •                 if(i==15) i=0;
  •         }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
  •         EA=1;                                                          //开总中断
  •         EX0=1;                                                          //开外部中断0
  •         EX1=1;                                                          //开外部中断1
  •         IT0=0;                                                          //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为低电平
  •         IT1=0;                                                          //外部中断1触发方式为低电平
  •         init_lcd1602();
  •         display_string(0,"Hum:  %");      //实时显示当前的湿度
  •         display_string(11,"H:  %");       //显示设置的湿度最大值
  •         display_string(0x40,"Mode:");          //显示工作模式
  •         display_string(0x40+11,"L:  %");  //显示设置的湿度最小值
  •     while(1)
  •         {
  •                 uchar i;
  •                 i=100-read_ad(0)*0.39;
  •                 display_shu(4,i);
  •                 display_shu(13,Hum_H);
  •                 display_shu(0x40+13,Hum_L);
  •                 if(key1==0)
  •                         {
  •                                 delay_50us(100);
  •                                 if(key1==0)
  •                                 {
  •                                         while(!key1);
  •                                         num++;
  •                                         if(num>2) num=0;
  •                                 }
  •                                 switch (num)                                         //选择工作模式和调整湿度设置最大、最小值
  •                             {
  •                                 case 0:flag=~flag;
  •                                            flag_jia=0;
  •                                            flag_jian=0;
  •                                            //write_com(0x80+0x40);
  •                                        //write_com(0x0f);
  •                                            break;
  •                                 case 1://write_com(0x80+9);
  •                                        //write_com(0x0f);
  •                                            //delay_50us(1000);
  •                                            //write_com(0x0c);
  •                                            flag_jia=1;
  •                                            flag_jian=0;
  •                                            break;
  •                                 case 2://write_com(0x80+0x40+9);
  •                                        //write_com(0x0f);
  •                                            //delay_50us(1000);
  •                                            //write_com(0x0c);
  •                                            flag_jian=1;
  •                                            flag_jia=0;
  •                                            break;
  •                            }
  •                            if(flag==0&&num==1)
  •                            {
  •                                    flag=~flag;
  •                                    num=0;
  •                                    flag_jia=0;
  •                                    flag_jian=0;
  •                            }
  •                     }
  •                 if(flag==0)                              //手动模式
  •                 {
  •                          display_string(0x40+5,"MT");
  •                         if(flag_motor) relay=1;
  •                         else if(i<Hum_H) relay=0;          //不能超过湿度最大值
  •                         else relay=1;
  •                 }
  •                 else                                                          //自动模式
  •                 {
  •                         display_string(0x40+5,"AT");
  •                         if(i<(Hum_L+Hum_H)/2)                   //最大和最小值的平均值作为抽水的判断条件
  •                         {
  •                                  relay=0;
  •                         }
  •                         else relay=1;
  •                 }
  •      }
  • }
  • /********************************************/
  • /***********************外部中断*********************/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
  •         delay_50us(20);
  •         if(key2==0)
  •         while(!key2);
  •         flag_motor=~flag_motor;
  •         if(flag&&flag_jia)
  •           {
  •                     //write_com(0x80+9);
  •               //write_com(0x0f);
  •                   //delay_50us(1000);
  •               //write_com(0x0c);
  •                   //delay_50us(1000);
  •                   Hum_H++;
  •                   if(Hum_H>=99) Hum_H=99;
  •           }
  •         if(flag&&flag_jian)
  •           {
  •                     //write_com(0x80+0x40+9);
  •                   //write_com(0x0f);
  •                   //delay_50us(1000);
  •                   //write_com(0x0c);
  •                   //delay_50us(1000);
  •                   Hum_L++;
  •                   if(Hum_L>=Hum_H) Hum_L=Hum_H-1;
  •           }
  •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
  •         delay_50us(20);
  •         if(key3==0)
  •         while(!key3);
  •         if(flag&&flag_jian)
  •           {
  •                     //write_com(0x80+0x40+9);
  •                   //write_com(0x0f);
  •                   //delay_50us(1000);
  •                   //write_com(0x0c);
  •                   //delay_50us(1000);
  •                   Hum_L--;
  •                   if(Hum_L<=1) Hum_L=1;
  •           }
  •         if(flag&&flag_jia)
  •           {
  •               //write_com(0x80+9);
  •               //write_com(0x0f);
  •                   //delay_50us(1000);
  •               //write_com(0x0c);
  •                   //delay_50us(1000);
  •                   Hum_H--;
  •                   if(Hum_H<=Hum_L) Hum_H=Hum_L+1;
  •           }
  • }

网友:
在吗,怎么在keil3_full编译不行的,我一摸一样复制的

网友:
绝对干货,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