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simulink仿真中,我使用的PI调节器调节出来的转速值和整定值之间还是存在余差,...

楼主(2022-07-08):
在simulink仿真中,我使用的PI调节器调节出来的转速值和整定值之间还是存在余差,是什么原因?

网友:
PI参数调整好了吗?可能是没调整好使系统无差调节速度过慢,调长仿真时间看有没有继续回稳的趋势

网友:
你看看在0时刻有没有一个跳变值,在跳变值基础上再开始的调节,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不知道怎样去掉这个初始值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