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IO口控制MOS管

楼主(2022-07-08):
想通过3.3V的IO口控制MOS管的开断,0V输入得到Vcc=0V,3.3V输入得到Vcc=3.3V,图如下,实际测得3.3V可以得到,而IO给0V的时候,Vcc=0.9V,怎么修改能得到0V?

网友:
你的单片机的IO是开漏输出的,因此你加的R26这个上拉电阻,但R26取值100K有点大,
把R26减小如改为10K看看,如果还高就再减小。

网友:
    Vcc要放在D级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