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这是啥情况???

楼主(2022-07-08):
有个MID项目,单机ESD问题严重,LCD表面空气放电+/-8KV就会导致LCD黑屏,机器并未死机。将LCD屏朝下,机器任何一个地接触+/-4kv,都会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减少环路,做好敏感信号的防护,检查地平面的环路,降低地信号的阻抗

网友:
    耦合问题,必须要定位到点

网友:
    软件能解决得就没必要硬件改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2022-09-16):
    LCD空气放电+/-8kv还好,不算很差劲,可考虑将LCD屏幕与主板间加强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空气放电+/-8kv还好,不算很差劲,可考虑将LCD屏幕与主板间加强接地。

是的,主要从地的方面考虑,或者把地进行隔离

网友:
    你好,你的ESD问题解决了吗,我们公司是ESD和TVS原厂,可以帮助客户解决各种ESD问题。我电话15999677435

网友(2024-02-19):
    加强接地,做好防护

网友(2024-04-15):
    两点思路供参考:
    1、LCD本身设计不满足静电要求,抗静电能力弱,在设备中属于静电敏感器件。规格书里一般会写明抗静电能力。
可以考虑买一个合规的屏幕做下验证,具体看规格书。
    2、整机的泄放回路不正常,“机器任何一个地接触+/-4kv,都会出现同样问题  ”这里的地如果是保护地,和屏幕的信号地有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屏幕的关联部位和保护地的部件距离和连接关系是不是隔离且有一定隔离强度的。
    如果保护地和信号地是连在一起的,屏的关联连接是在打静电的位置到保护地之间还是之外。如果在之间考虑上文。
如果是之外,考虑1和接地阻抗,这里的阻抗除了电阻之外,应该重点关注下感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