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CST可以计算束流尾场和耦合阻抗吗?

楼主(2022-07-08):
    CST可以计算束流尾场和耦合阻抗吗?

网友:
    什么束流?电子束?等离子体尾场?
耦合阻抗是可以算的,不过要写宏程序。你的模型要是不复杂的话,理论推导一下,耦合阻抗比较简单的。

网友:
    是电子束流,在加速器的加速腔中的尾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