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中带宽怎么计算

楼主(2022-07-08):
    我发送数据50M 接收数据50M 那我的总带宽是多少?有谁知道?这个事怎么计算的?

网友:
    “带宽”又称为“数据传输率”,是指每秒钟能够传输的数据量,
所以你只给了你发送和接受的数据量,可是没有说在多长时间内发送和接受了这些数据,所以无法算带宽。

网友:
    模拟的信道,一般就是频率高,频谱宽,或是频道多,单位时间,可以通过的数据信息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