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将dxf层top和bottom层重叠?

楼主(2022-07-08):
allegro怎么将dxf层top和bottom层重叠?

网友A:
    导入到同一个层就重叠了,或者同时打开top和bottom层

网友:
    你这个重叠是什么意思  是直接覆盖还是因为结构问题需要定板框

网友:
    直接导入到OUTLINE层,在光绘文件里面添加这一层,或者在visibility里面打开就行

网友:
    将这两层放在不同的subclass后,将bottom层在移动时右键选择Mirror Geometry,这样就镜像过来了,然后选择两层相同的点将它重叠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到同一个层就重叠了,或者同时打开top和bottom层

感谢,我自己试一下

网友:
    top和bottom层必须有参考点。
    移动的时候不要用鼠标,用命令x或ix。先量好距离再移。

网友(2022-08-12):
    将bottom或top其中一个镜像,然后确定其中一个的参考点,用x命令移动另外一个到参考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