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里面大写变小写的语句

楼主(2022-07-08):
求大神赐教,如何将叠层显示大写的变成小写的,比如GND,POWER -------------------------------------------------------------------------------------
etc_ls= axlGetParam("paramLayerGroup:etch")->groupMembers
           ;printf("etc_ls=%L \n \n" etc_ls)
           ly_n=length(etc_ls)
           pin_ls_name=list()  ;initiate list as nil
           etch_ls_name=list()  ;initiate list as nil
           via_ls_name=list()
           p_n_ls=list()
           film_ls_name=list()
           i=1
        foreach(layer etc_ls
                via_ly_name=strcat("VIA CLASS" "/" layer)
                etch_ly_name=strcat("Etch" "/" layer)    ;生成class对应的subclass
                pin_ly_name=strcat("Pin" "/" layer)
                pin_ls_name=cons(pin_ly_name pin_ls_name)          ;let  layer   to be a list
                etch_ls_name=cons(etch_ly_name etch_ls_name)       ;let  layer of etch to be a list
                via_ls_name=cons(via_ly_name via_ls_name)          ;let  layer   to be a list
                p_n_ly=axlIsLayerNegative(etch_ly_name)     ;找出负片层,即power和GND。p_n_ly
                orig_onels=axlGetParam("artwork")->groupMembers
           length(orig_onels)
        for(i 0 length(orig_onels)-1
                  param_name=strcat("artwork" ":" nth(i orig_onels))
                 param_name_dbid=axlGetParam(param_name)
                 axlDeleteObject(param_name_dbid)
        )
     p_n_ls=cons(p_n_ly p_n_ls)                        ;let  layer   to be a list  负片层

------------------------------------------------------------------------------------
这个应该是直接抓取叠层里的名字,都是大写的,想变成小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