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打via时打出来的via类型不是phisical 中定义的via类型

楼主(2022-07-08):
    如图,打出来的via竟然不是phisical 中定义的via,不管打到哪一层都是这样。我也不知道VBB14L_1-3_-45这种via是在哪定义的,难道板子里除了phisical 里面可以定义via类型,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定义?求大神帮看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约束管理器里面你对某个网络指定了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约束管理器里面你对某个网络指定了过孔

没有,网络的也是我截图中那些VIA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你设置的是通孔 但是打孔的话是盲埋孔是吧

网友:
    应该是盲埋孔的设置,注意你的via的起始层和结束层都是top,另外在Setup的菜单栏下的B/B Vias Definitions 下的B/B Define
 Vias 打开这个对话框Blind/Buried Vias里面有有关盲埋孔的添加,

网友(点评):
via的起始层和结束层都是top..........SMD測試點是這樣設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你设置的是通孔 但是打孔的话是盲埋孔是吧

是的,那些盲埋孔都不知道哪来的,板子是通孔板

网友:
    没事设置玩的。。。。

网友:
    看看BB 设置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