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55V降压恒流芯片、1.2A高调光LED驱动IC

楼主(2022-07-08):
    概述
L6015是一款工作在电感电流连续模式下的降压型LED恒流驱动器。用于高效地驱动一颗或者多颗串联LED。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为5V-55V,输出电流外部可调,最大可达1.2A
L6015内部集成功率管,并采用高端电流检测方式。通过外部电阻可以设定LED输出的平均电流,并可以通过DIM引脚接受模拟调光和很宽范围的PWM调光信号。当DIM的电压低于0.3V,芯片内部的功率管关断,SL6015进入低功耗的待机模式
L6015内部集成了自动温度补偿控制电路,当芯片内部的温度超过130℃时,LED输出电流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逐渐减小,并最终稳定在某一电流值。这就避免了传统过温保护所引起的LED低频闪烁问题。当芯片内部的温度上升到150℃时,LED输出电流会减小至零。

特点
    高达97%的效率
    自动温度补偿控制
    宽输入电压范围:5V~55V
    最大1.2A 输出电流
    DIM 脚可进行PWM 和模拟调光
    ±2%输出电流精度
    内置LED 开路保护
    软启动时间可调
    采用SOT89-5L 封装

    应用
低压LED 射灯替代卤素灯
    低压工业LED 照明
    LED 装饰照明
其它LED 照明

    电路图

网友A:
    这种芯片的效率还是很高的,主要就是用在照明电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的效率还是很高的,主要就是用在照明电路中

    是的,免费提供demo板跟样品测试,有需要可以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