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CST里建立的模型能导入IE3D吗?如何导入?

楼主(2022-07-08):
    在CST里建立的模型能导入IE3D吗?如何导入?

网友:
    好像是不能导入。

网友:
    cst是3D的吧,不好导入啊
    看看MGRID中的File选项里的import有没有cst适用的文件
    IE3D有一个Fidelity的软件,标称是可以处理3D问题的,你在看看它能不能import
sorry,因为cst没用过,具体情况不知道,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cst的模型是纯三维的,而ie3d是2.5维的,ie3d好像不认识纯3维图形。
我一直在用ie3d 10版本,试验过没成功,对ie3d新版本增加了什么新功能,不太了解。
    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看来是的,IE3D可以导入spice的网表,也可以导入Cadence的版图,这种3D的几何结构恐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