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降低IR DROP

楼主(2022-07-08):
最近有个项目,客户要求电源IR DROP<0.5%,修改了半天layout也很难满足,请问大佬们在PCB设计里怎样使IR DROP压降降低?% d# G" B: [1 c2 T

网友:
加大铜皮面积,加层,铜加厚

网友:
    补充一点,可以尽量缩短线路,加宽的话效果最明显。

网友:
    加大power的面积,良好的接地

网友:
    用导电率好点的铜,就是铜箔内阻小的铜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