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三极管作用

楼主(2022-07-08):
    下面的图中,这个电路三极管作用,为什么要在 这电路上加上三极管,并且为什么要加上两个?
是用来提高输出的稳定吗?

网友:
    红色圈内两线交叉处应该有个 “点” (dot) 表示联接吧?

网友:
    似乎是AD画的,基本上十字型的就是红点。这个对稳定没什么提升吧,感觉只是扩流,R14上电流变化调整电压,只不过电流基本都是通过三极管,并没有通过TL431。问题怪异点在于,这个电路没有扩流的必要,R14=1K,电流不超过2.5mA,猜不出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
    1,这是一个稳压电路,使2.5V电压得到稳定,你说对了。
    2,2.5V电压,是5V端的电压(注意,不一定是5V)减1R14的电压而得到的。

    3,当2.5V端的电压升高时,三极管可以控制流过1R14的电流变大,使1R14的电压变大,从而使2.5V端的电压降低,直至稳定在2.5V;反之亦反。

    4,用2个三极管,可以提高对2.5V电压进行稳定的灵敏度。
5,另外,这个2.5V不是当作电源使用的,你看那个1K的电阻“挡在了”5V和2.5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