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技术和DSP技术的区别?

楼主(2022-07-08):
    FPGA技术和DSP技术的区别?

网友:
    在硬件层面,DSP是ASIC,如同CPUGPU一样,适宜于量产降低成本,缺点是(硬件)设计一旦确定,便不易于修改。而FPGA较灵活,可以通过硬件描述语言进行快速设计和改进,但成本较高,传统上讲用于ASIC的prototype设计。

网友:
    FPGA主要使用HDL,包括VHDl,Verilog,还有数模混合的描述语言Verilog-AMS等。DSP使用C,汇编语言编程。

网友:
    FPGA普遍用于实现数字电路模块,基本上能实现所有的数字电路,传统的数字功能模块,以及客户产品特定需求的数字处理模块。FPGA的IO桥接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级别的FPGA支持的IO标准和协议都不尽相同,但是这些IO的驱动能力或是电压都是可编程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