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升压电路的原理

楼主(2022-07-08):
    下面的这个电路图能实现5V升压至12V的么

    什么原理呢,请教各位老师分析一下?

网友:
    可以实现,但该电路效率较低(费电)。

网友:
    这是个BOOST电路,可以跟下图对照看一下。Q2为开关管,R2为采样电阻,Q1用于过流保护

网友:
    此电路,L1Q2D1C2构成典型的Boost电路。
    Q2Q1及其附属元件包括L1构成一个弛张振荡器。Q2并非持续导通,而是导通一段时间后就要关断。Q2导通时L1中流过较大电流,但D1关断。Q2关断时L1中电流不能突变,L1中储存磁能将通过D1向C1释放,使C1充电。C1两端电压在负载电流不大时可以比12V还高,输出电压能够保持12V全靠稳压管D2。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boost升压电路的升压原理,之前在其他公司实习的时候他们就做这个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