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11U模拟电源上电后,芯片正常,数字电源上电后芯片严重发热。

楼主(2022-07-08):
ads1211U模拟电源上电后,芯片正常,数字电源上电后芯片严重发热。恳请高手帮忙查找原因?

网友:
芯片原因排查了吗?

网友:
测量数字电源上电后芯片严重发热的实际电流大小再分析原因。

网友:
该芯片稳定最高可以达到80度,还是需要散热片辅助散热的。

网友:
你看一下芯片第9PIN是不是要串一个电阻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