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出错,提示fatal data base error number2015

楼主(2022-07-08):
我用pads2007画的板,走线用ROUTER2007。用PADS9.2铺铜时出错。提示:fatal data base error number2015。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教大神。

网友:
导出ascii文件低版本,再新建一个POWERPCB 文件,导入会丢失很多网络,之后再用powerlogic同步连接上网络,重新走线来解决。

网友:
我当时是用排除法,就是删东西,删一个铺一次,最后发现是把顶层铺铜去除就不报错,原后重画一个顶层铺铜框就好了。

网友:
按 i检查文件完整性,如果有错误,会有提示是否显示错误报告,按错误提示去修改,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