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测试FPC线路,测试线间距只有0.24,线宽0.1,用探针不易测,线材有130PIN,求...

楼主(2022-07-08):
我要测试FPC线路,测试线间距只有0.24,线宽0.1,用探针不易测,线材有130PIN,求助有什么好方式?

网友:
    最好是找找有没有合适的连接器。能直接插进去的。然后把连接器焊接到别的板子上面来测试。等于是做了一个专用的测试工装这样。

网友:
    这个PIN是插进端子的还是怎么用的?

网友(2022-08-16):
    这边有150微米的单端探针和可调间距的差分探针,需要了解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