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复位监控芯片的特性有哪些?选型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2-07-08):
请问复位监控芯片的特性有哪些?选型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复位时间,是首先要注意的参数。

网友:
保持时间越长越好

网友:
复位电平的选择必须匹配。

网友:
对于未知的复位信号也可以用来采集异常条件的复位,用来做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