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档DXF导入CAM350怎么填充?

楼主(2022-07-08):
大文档DXF导入CAM350怎么填充,我一导入字体变了,封闭的圆也是空心圆?

网友:
这是cad的问题,cad生成的dxp就是不对的格式的,导入时有两项需要勾选的,来变更它的格式才能进行光绘,否则绘出来的底片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在导入cam350时勾选,中间偏左的两项貌似是按边界填充什么的,再导入就好了,导入后注意把边界线宽改为需要值,因为它会自动设置为0.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