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输出电容放置问题

楼主(2022-07-08):
以下两种放置方法,哪个比较好,为什么

网友:
    第二种,环路一样的情况下对环路影响最小

网友:
    你的板那么小放在那里区别都可以忽略,不要考虑连线的问题,需要考虑的是散热的问题,尽可能远离发热量大的元件。

网友:
    除了放置位置,拉线的长度和器件与器件之间的连线也要考虑哦,要求单点接连接的地方千万不要形成环路。还有就是图一放置对于滤波电容的走线是否满足你的需求?图二的摆放是否会使得你的走线需要崎岖扭转?

网友:
    看图片的话,第二种更好一点,按照原理图原则,最完美的Layout最好是看一下电源芯片手册,上面有布局

网友:
    如果只是要功能,那么随便放了,但是如果要考虑做成产品就必须要考虑的EMC问题,原则上要大电流回路尽可能小,像那个自举电容可以适当放远点或者layout的时候不要让它挡住大电流地的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