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适合做桥式整流吗?

楼主(2022-07-08):
    肖特基二极管适合做桥式整流吗?* L) f" k2 B9 p- h) R

网友:
    可以,很多音响发烧友就是用肖特基二极管来做桥式整流来改善高频性能的。

网友:
    可以,只是要注意的是肖特基二极管耐压低,普遍在200V以下,漏电电流比普通管大一点,不过用在整流上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