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监控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7-08):
    远程监控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GSM的原理是在系统信道上把语音信号信道进行编码、加密、交织,形成突发脉冲串经调制后发射。

网友:
    在移动手机接收端,信号经解调后去交织、信道解码、语音解码,然后在用户的移动手机里恢复成语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