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ystemsi 运行仿真报错 求助 求助 求助

楼主(2022-07-08):
    各位大神 在用systemsi并行仿真时报错the simulation is aborted错误信息如下
    Error 4051: The simulation stopped because V(n213, gnd) has value '1.06448e+09 V' at time '0.56 ns'. The amplitude of this signal exceeds the blowup limit '1e+09 V',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an abnormal behavior. Check the waveform, or reset the parameter 'blowup' to a larger value if it is desired.
请问如何解  在线等 先行拜谢

网友:
    信号幅值超过放大极限了

网友:
    提取S参数时,不要从0Hz开始,稍微加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