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动的SKILL检查差分线设置是否有遗漏的工具

楼主(2022-07-08):
在做规则中,有没有自动的skill检查差分线设置是否有遗漏的工具?

网友:
    如果网络名称比较规范,例如都是以_p或者_N结尾的话,去查找net名然后全部高亮起来,再去cm里面查看就好啦

网友:
    看看大佬怎么说

楼主(2022-08-11):
    感谢大侠们的回复,这种SKILL我们是已有加上差分,可能在加差分时遗漏了Physical或是SPACING这种情况,要在有差分规则的前提下少了Physical或是SPACING的SKILL,有这种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们的回复,这种SKILL我们是已有加上差分,可能在加差分时遗漏了Physical或是SPACING这种情况,要在 ...

    没看懂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是加差分时遗漏差分对还是说加了差分后规则没应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