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静态铜避让问题,请教~~

楼主(2022-07-09):
    求教下SHAPE哪里没有设置成IN-Line模式,为啥避让还是会按矩形框的方式去避让,铜不会沿着间距避让~~~

网友:
    这个4是个字符吧,要用线条绘制出来的才会沿着线条避让

网友(点评):
我會錯意了.

网友:
    使用反白字制作,1.画一块静态铜皮
    2.同一层铜皮上加上文字
    3.使用  shape-shape operations-ANDNOT  功能就ok了

网友(点评):
原來你用的ALLEGRO 優於原廠, 不用使用原廠 Create Detail 或 Silkscreen DRC 把文字化成線段後就避開.可以開放下載嗎??

网友(点评):
Photo Width 要設寬度, 是可以避開

网友:
    感謝 , 學到新知識 .

网友:
    换成线条才可以

网友(2022-11-29):
    高手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