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高度怎么在封装内实现

楼主(2022-07-10):
    请教大家一个封装库方面的问题: 例如一电阻和一个电容都是0603的封装,但是电阻和电容高度不一样。建库的时候两个都用0603封装,封装怎样才能体现电阻和电容各自的高度呢?

楼主:
    元器件高度只能在PCB封装里面设置吗?

网友:
    在封装制作的时候,会在Package Geometry 添加一个Place Bound TOP/BOT,然后在对这个Place bound进行编辑,具体是点击edit_Proertries打开对话框
编辑红框里的两项,添加最大和最小高度,

网友:
    是的,如上设置即可

网友:
    分别建R0603,C0603,然后在step-->areas-->Package Height里面设高度,或者直接在零件上加3D 封装

网友A:
    在建封装的时候 ,加place_bound_top 然后在stup-areas-package height,点击一下放在place_bound_top的铜皮,右侧就有显示设置高度的地方,把你要设的高度填进去,注意单位不要搞错。还有就是给他指定一个STEP路径,setup-step package mapping,进去会看到好多的3D文件,把相应的STEP选中,设置好角度、高度等信息后保存,就可以显示3D的效果了,不但高度有,而且三维实际视图都有,很漂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建封装的时候 ,加place_bound_top 然后在stup-areas-package height,点击一下放在place_bound_top的铜 ...

能设置成显示封装那样的3D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设置成显示封装那样的3D图吗?

    能设置成这样

网友(2022-08-11):
    给封装添加一个place_bound_top就好了,这个就是器件的高度,但是器件高度肯定要通过3D才能看到

网友:
    高度在封装里面体现出来

网友:
    在封装里面加上高度信息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设置成这样

这个3D封装看起来很NICE

网友:
    封装加place_bound top→setup→area→package height→添加高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