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7系列FPGA收发器架构十三:RX字节对齐及弹性缓冲器介绍

楼主(2022-07-11):
本节我们介绍FPGA收发器RX以下相关内容:
1.RX字节和字对齐
2.RX弹性缓冲器

1.RX字节和字对齐
1.1功能描述
输入到FPGA收发器的串行数据在解串(串并转换)之前必须进行符号边界对齐。为了保证数据对齐,发送器发送一个通常称为comma码(K码)的字符,接收器在输入的数据里查找comma码。当发下comma码后,则将comma移动到字符边界,这样使得接收到的并行数据匹配发送的并行数据。
图1显示了10bit comma对齐过程。RX接收到没有对齐的数据在图中右侧。图中虚线为查找到的comma码,标志查找到字节边界,图中左侧comma之后每10bit自动划分为一个字,自此完成数据字对齐。

1.2使能Comma对齐
将RXCOMMADETEN端口设置为高,使能Comma对齐模块,旁路该模块会减少路径延迟。

1.3配置Comma参数
为了设置comma参数,需要配置ALIGN_MCOMMA_VALUE,ALGN_PCOMMA_VALUE和ALIGN_COMMA_enable属性。comma的长度和RX_DATA_WIDTH有关。图3显示了comma匹配掩码模式

1.4 comma状态指示
当MCOMMA或者PCOMMA对齐被激活后,任何匹配的comma模式与最近的边界重新对齐。comma对齐后,RXBYTEISALIGNED信号置为高。此时可以将RXENMCOMMAALIGN和RXENPCOMMAALIGN置为0,关闭comma对齐功能,使comma对齐模块保持当前对齐位置。
当RXBYTEISALIGNED置为高时,表明已经检测到comma与字节边界对齐。若后续到达的comma都可以对齐,则RXBYTEISALIGNED继续为高,否则RXBYTEISALIGNED为低。

1.5 comma对齐边界设定
ALIGN_COMMA_WORD属性用于定义对齐边界。边界空白区域长度由RX_DATA_WIDTH属性决定,边界位置的数量由RX用户接口RXDATA的字节数决定。图5显示了可选择的字节边界。

Xilinx 7系列FPGA收发器架构十三.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