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vette T1与esp32通信实现安卓手机控制

楼主(2022-07-11):
Corvette T1与esp32通信实现安卓手机控制这次打算测试下corvette T1开发板(以下简称T1)的通讯能力,结合自己手头上的esp32 wroom,打算将两者进行以下通讯试试看,

最后可以通过手机发送指令,来控制灯的亮灭。
使用到esp32的蓝牙串口通讯以及T1板子的串口和两个led灯
实现效果如下:
通过手机输入a和b指令来分别控制2号引脚led灯闪烁13号引脚led灯常亮

可以看到T1开发板的背面有绿光,便是13引脚的led常亮的效果

对esp32烧写以下代码
//This example code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or CC0 licensed, at your option.)//By Evandro Copercini - 2018
//
//This example creates a bridge between Serial and Classical Bluetooth (SPP)
//and also demonstrate that SerialBT have the same functionalities of a normal Serial
#include "BluetoothSerial.h"
#if !defined(CONFIG_BT_ENABLED) || !defined(CONFIG_BLUEDROID_ENABLED)
#error Bluetooth is not enabled! Please run make menuconfig to and enable it
#endif
#if !defined(CONFIG_BT_SPP_ENABLED)
#error Serial Bluetooth not available or not enabled. It is only available for the ESP32 chip.
#endif
BluetoothSerial SerialBT;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BT.begin("ESP32test"); //Bluetooth device name
Serial.println("The device started, now you can pair it with bluetooth!");
}
void loop(
if (Serial.available()
SerialBT.write(Serial.read());
}
if (SerialBT.available()) {
Serial.write(SerialBT.read());
}
delay(20);
}

对T1开发板烧写如下代码
int i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2, INPUT);
pinMode(3, OUTPUT);
pinMode(13, OUTPUT);
}
void loop(
if (Serial.available())
{
//    Serial.write(Serial.read());//输出原数据格式
i = Serial.read();
//    Serial.println(i);//输出可显示的ascll值
Serial.write(i);
Serial.write('
');

if (i == 'a')
{
digitalWrite(2,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2, LOW);
delay(1000);
}
if (i == 'b')
{
digitalWrite(13, HIGH);
}
}

其他设置esp32 wroom使用引脚RX0、TX0,连接到T1板子的IO1,IO0(RX0->IO1,TX0->IO0)
手机随便下个带有编码设置的蓝牙串口调试助手(ps:不是蓝牙调试助手)
将编码调成utf-8,就可以输入命令并点灯了。

注意事项手机蓝牙发送的编码一定要对可以是gbk、utf-8等编码,但是如果使用错的编码方式那么就会接收不到信号,串口打印数据就会乱码,如下图
除此之外,esp32和T1开发板的串口波特率也要对齐。
以上便是本次设计的全部内容了。

网友:
不错哦,看一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