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性稳压器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

楼主(2022-07-11):
在线性稳压器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
大多数稳压器都配备了使能输入,用于控制稳压器的上电或关断,以节省功耗。

网友:
如果系统由电池供电,稳压器的电源电流非常重要。

网友:
负载快速变化期间,多数稳压器都具备一定的能力使输出保持在稳压范围内。

网友:
大多数设计用于低噪声输出的稳压器也具有优异的 PSRR。无论何种原因,负载对电源纹波都非常敏感。

网友:
电源一般需要注意两个参数
1 效率
2 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