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谐振短路封PWM驱动保护,适合软启动、过载及短路

楼主(2022-07-11):
图1 电路拓扑

图2 电路波形
现有的电源谐振变换器,在其输出端负载或者变压器原、副边短路时,基本是通过提高开关频率实现短路保护,需要在几个脉冲后才能切断开关管驱动,响应速度较慢。直接切断开关管驱动实现短路保护,由于谐振变换器中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会导致流过开关管的体二极管的电流过大引发过热,这样的电源谐振变换器对开关管余量要求高,开关管余量不大时,开关管的体二极管容易产生高温而烧毁开关管。
如图所示,当过流(短路)电流信号超过预设电流值,立即关断电路当前处于导通状态的开关管Q2、Q3,由于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电流从开关管Q2、Q3切换,通过开关管Q1、Q4体二极管向输入电源钳位,此时开通当前处于关断状态的开关管Q1、Q4,从而使流过开关管Q1、Q4的体二极管的续流电流从开关管Q1、Q4流过,大幅降低开关管热量。当电流降低到0或者设定值,关断所有开关管,等待电路重新启动。
本技术也可以用作谐振电路的PWM方式软启动,适用于各谐振,如:LLC、LLC、LCC、CLLC或CLLLC等谐振电路。

网友:
又是一个没见过的,是新的设计吗?||ヽ(* ̄▽ ̄*)ノミ|Ю

网友:
新的设计,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