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和WiFi那么好用,LoRa又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2022-07-11):
Zigbee和WiFi那么好用,LoRa又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LoRa融合了数字扩频、数字信号处理和前向纠错编码技术,拥有前所未有的性能。

网友:
随着LoRa的引入,嵌入式无线通信领域的局面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网友:
LoRa技术可将小容量数据通过大范围的无线电频谱传输出去。

网友:
使用LoRa技术我们能够以低发射功率获得更广的传输范围和距离,这种低功耗广域技术正是我们所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