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恢复AD10的默认设置?

楼主(2022-07-11):
请问如何恢复AD10的默认设置?新建PCB工程窗口被拉到了最左边出不来了,求助!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可以接两个显示器的话。再找一个显示器,把电脑设置成双显示器方式。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的AD10设计界面了。这是你在用鼠标把界面拽回原来的显示器里。

网友:
查看,布局,恢复布局(default)。

网友:
我的规则由错误但是更改不了,知不知道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