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为什么要分层?

楼主(2022-07-11):
请问FPC为什么要分层?

网友:
如手机中的线路板,仅仅一块是不够的,像侧键、摄像头等需要单独的线路,这样一个产品中就可能有很多块不同的电路板。

网友:
将FPC分层其实是将好几块线路板压合在一起,这样一来看起来薄薄的FPC中其实是好几层线路,它的厚度甚至比一层PCB板都来得薄。

网友:
FPC为什么要分层,因为不分层走不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