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景园oled分屏显示程序

楼主(2022-07-11):
把中景园OLED的四个引脚口接上即可用
后面会继续更新如何用OLED做大字符和做菜单显示界面
程序是通过,根据中景园商家发的代码进行了细化
把I2C总线的程序,和OLED的程序进行细分,
可以更好地理解OLED使用的原理,后面将会更新用指针的方法
在OLED上实时显示变量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oled.h"
  • #include "i2c.h"
  • #include "bmp.h"
  •   u8 w,flag=0;
  • int main(void)
  • {
  •          w=0xff;
  •                 OLED_Init();                        //3õê¼»ˉOLED
  •                 OLED_Clear();
  •           OLED_DrawBMP(0,0,128,8,BMP1);
  •                 delay_ms(50);
  •                 OLED_Clear();
  •         while(1)
  •         {
  •                   w--;
  • //                OLED_Clear();
  • //                OLED_ShowCHinese(0,0,0);//ÖD
  • //                OLED_ShowCHinese(18,0,1);//¾°
  • //                OLED_ShowCHinese(36,0,2);//Ô°
  • //                OLED_ShowCHinese(54,0,3);//μç
  • //                OLED_ShowCHinese(72,0,4);//×ó
  • //                OLED_ShowCHinese(90,0,5);//¿Æ
  • //                OLED_ShowCHinese(108,0,6);//¼¼
  • //                OLED_ShowString(6,3,"0.96' OLED TEST",16);
  • //                //OLED_ShowString(8,2,"ZHONGJINGYUAN");
  • //         //        OLED_ShowString(20,4,"2014/05/01");
  • //                OLED_ShowString(0,6,"ASCII:",16);
  • //                OLED_ShowString(63,6,"CODE:",16);
  • //                OLED_ShowChar(48,6,t,16);//ÏÔê¾ASCII×Ö·û
  • //                t++;
  • //                if(t>'~')t=' ';
  • //                OLED_ShowNum(103,6,t,3,16);//ÏÔê¾ASCII×Ö·ûμÄÂëÖμ
  • //                        delay_ms(8000);
  • //                delay_ms(8000);
  • //                OLED_ShowString(0,0,w/10+0x30,16);
  •                 OLED_ShowString(64,0,".",16);
  •             OLED_ShowChar(0,0,w/100+0x30,16);
  •                         OLED_ShowChar(20,0,w%10/10+0x30,16);
  •                   OLED_ShowChar(80,0,w%10+0x30,16);
  •                 OLED_ShowNum(0,3,w/10+0x30,5,16);
  •                 OLED_ShowNum(0,5,w%10+0x30,5,16);
  •         }
  • }

网友:
帮别人解决问题,自己也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