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射频采样ADC的输入?

楼主(2022-07-11):
如何保护射频采样ADC的输入?

网友:
任何高性能ADC,尤其是射频采样ADC,输入或前端的设计对于实现所需的系统级性能而言很关键。很多情况下,射频采样ADC可以对几百MHz的信号带宽进行数字量化。

网友:
前端可以是有源(使用放大器)也可以是无源(使用变压器或巴伦),具体取决于系统要求。无论哪种情况,都必须谨慎选择元器件,以便实现在目标频段的最优ADC性能。

网友:
缓冲和未缓冲ADC的故障机制有所不同,但通常是在超出允许的最大栅极-源极电压( (VGS))或漏极-源极电压((VDS))时发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