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中这个仿真模块是什么?和传统的pi调节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7-11):
matlab中这个仿真模块是什么?和传统的pi调节有什么不同

网友:
    这个模块是 PID Controller

网友:
    该模块的雏形最初是归类在Simulink Extras 库中,2009b 中推出一个全新的 PID Controller 模块(位于Continuous库),提供了很多强大的功能,而原有的 PID Controller (with Approximate Derivative) 和 PID Controller 模块则从2010a开始被取消。

网友:
    与早期的PID控制器模块相比,这个模块提供了很多丰富的而强大的功能,包括多种控制结构的配置、输出限幅、自动整定等,尤其是自动整定PID参数功能非常实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