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5V2A电路输出,不使用继电器,应该怎么设计(比如MOSFET)

楼主(2022-07-11):
    如题,我现在需要通过单片机的5V输出,控制一个5V2A的电路的通断,而我又不想用继电器,要怎么设计(比如使用MOSFET、三极管、光耦等)。最好能给下具体的器件选型,看了很久,像MOS管太多了实在搞不懂。

网友:
    要控制一个5V2A的电路的通断,不想用继电器,可以设计光耦带MOSFET、功率三极管、器件选型参照,只供参考,像低压功率MOS管或功率三极管,器件太多了,一般都可以选择。

网友:
    选择元件型号先确定元件参数,若是我会选P型大林顿或场效应配合光耦,参数10A20V左右对应参数找型号。

网友:
    把3.3V电源,改成5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