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找一个低压大电流mos管

楼主(2022-07-11):
想做个小的发热设备,使用3.7v锂电池。市面上大多数自复位开关都是10a以内,需要一个mos管来继电,通过的电流大约在50A,加上余量的话大约需要150到200A的样子,现在器件选型有难度,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高招

网友:
100V 450A  MOS半桥模块

200V  100A  MOS半桥模块

还有更多低压大电流MOS模块

网友:
50V的MOS少,推荐以下几款型号,AOS的AOT1100LAOT1606LAOT1608LAOT2500LAOT260LAOT262LAOT264LAOT266LAOT270ALAOT280LAOT282LAOT284LAOT290LAOT292LAOT410LAOT418LAOT466LAOT470AOT472AOT474AOT480LAOT482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