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二极管作用是什么?如何判定双向二极管的好坏?

楼主(2022-07-11):
    双向二极管作用是什么?如何判定双向二极管的好坏?

网友:
    双向二极管有在外加电压超过某一数值后就呈现负阻特性。学在电路中用做可控硅的触发电路。其特性通俗地说:也就是电压高到一定阀值时就导通,低了就快速关断。

    双向二极管用万用表只能简单的估测一下,以双向不导通为正常的。

网友:
    双向二极管有触发作用,也就是电压高到一定阀值时就导通,低了就快速关断。 双向二极管的正反两个方向都有稳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