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 中怎样才能DRC检测,如何检测,如何看检测结果?

楼主(2022-07-11):
allegro16.3 中怎样才能DRC检测,如何检测,如何看检测结果?

网友:
DRC检测的步骤:“tools”--“update DRC”
所有的DRC检测项设置在“setup”--“constraints”--“modes”,负责DRC的开启和关闭。
如果有DRC错误,就在PCB会出现红色的警告的,比如“PP”,这个是package和package之间的间距小于规则设置。可以在网上搜索所有的DRC错误,就能判断哪块有问题了。
如果板子很大,不容易看到DRC错误,修改drc显示大小,“setup”--“design parameter”--“display”,改大“DRC marker size”的值。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