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C语言按键扫描反应慢?

楼主(2022-07-11):
    请教一下我这个按键扫描函数为什么反应很慢,必须得多按一会才有反应,修改减小延时也不管用
    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如下:
    • void keyscan(void)
    • {
    •         if((A6==0)&&(A7==0))
    •         {
    •                 delay_ms(10);
    •                 if((A6==0)&&(A7==0))
    •                 {
    •                         while((!A6)&&(!A7));flag=!flag;beep=!beep;
    •                 }
    •         }
    •         while((flag==1)&&(flag1==1))
    •         {
    •                 EA=0;
    •                 OLED_ShowChinese(20,0,2);//发
    •                 OLED_ShowChinese(44,0,3);//送
    •                 OLED_ShowChinese(68,0,4);//消
    •                 OLED_ShowChinese(93,0,5);//息
    •                 OLED_CurrsorBlink(x,y,table);
    •                 if(A4==0)
    •                 {
    •                         delay_ms(10);
    •                         if(A4==0)
    •                         {
    •                                 while(!A4);
    •                                 y-=2;
    •                         }
    •                 }
    •                 if(A5==0)
    •                 {
    •                         delay_ms(10);
    •                         if(A5==0)
    •                         {
    •                                 while(!A5);
    •                                 y+=2;
    •                         }
    •                 }
    •                 if(A6==0)
    •                 {
    •                         delay_ms(10);
    •                         if(A6==0)
    •                         {
    •                                 while(!A6);
    •                                 if(x==0)x=120;
    •                                 else if(x>0)x-=8;
    •                         }
    •                 }
    •                 if(A7==0)
    •                 {
    •                         delay_ms(10);
    •                         if(A7==0)
    •                         {
    •                                 while(!A7);
    •                                 x+=8;if(x>120)x=0;
    •                         }
    •                 }
    •                 if(confirm==0)
    •                 {
    •                         delay_ms(10);
    •                         if(confirm==0)
    •                         {
    •                                 while(!confirm);SendByte(table[8*y+x/8-16]);beep=!beep;
    •                         }
    •                 }
    •         }
    • }

网友:
    主要耗时在15~19行
    把15~18行放进if((A6==0)&&(A7==0))里
    因为只需显示一次
    把19行放进if(XXX == 0)里//XXX = A4,A5,A6,A7,confirm
    因为只需在有按键才更新

网友:
    都是定值,if换成switch会有所优化

网友:
    用这么多延时肯定会慢啊,放定时器中扫描

网友:
    严重怀疑OLED函数里面藏着大量delay()

网友:
    delay太多了,把if改为switch,只读IO电平的时候按键延时消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