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运用无线射频识别防伪系统的频率一般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2-07-11):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即RFID。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运用于防伪了。我想问一下运用无线射频识别防伪系统的频率一般的频率是多少?是在哪个工作频段?先谢谢了!

网友:
    一般用在防伪的是属于低频段的,125KHZ的多,也有13.56MHZ的!!

网友:
    发生在阅读器和电子标签之间的射频信号的耦合类型有两种:电感耦合与电磁耦合。
电感耦合方式一般适用于中、低频率工作的近距离射频识别系统。典型的工作频率有:125kHz 和13.56MHz。识别作用距离小于1m,典型作用距离为10~20cm。
电磁反向散射耦合一般适用于高频、微波工作的远距离射频识别系统。典型的工作频率有:433MHz,2.45GHz,5.8GHz。识别作用距离大于1m,典型作用距离为3~10m。
平常用的门禁系统使用的是125KHZ
身份证,公交一卡通使用的是13.56MHZ
这个防伪还真不好说...

网友:
    物品防伪一般13.56MHZ
最常见的就是门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