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放大芯片和电流放大芯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7-11):
电压放大芯片和电流放大芯片有什么区别?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反对!: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反对!: 5

网友:
从三极管放大器类型上决定:只要是看采取什么形式的放大电路,三极管放大器有三种形式,共发射极、共基极、共集电极,前两种是电压放大用途,后面的是电流放大用途。

网友:
电流放大器在放大电流时同时也有功率放大作用,电压放大器没有功率放大作用。

网友:
电压放大芯片主要是信号放大(一般是输入用),电流放大芯片主要是功率放大(一般是输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