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时,将两个焊盘连接起来时预拉线消失不了

楼主(2022-07-11):
我用protel99SE进行PCB布线时,将两个焊盘连接起来时预拉线消失不了,试过很多焊盘,都不行??

网友:
    多半是你用了LINE而不是Track来走线的缘故。

网友:
    线没有网络,同化更新一下就好!

网友:
    我也曾经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只要新建一个pcb,然后将这个图copy过去就ok了,记住用高级粘贴的KEEP net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