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怎么选型?

楼主(2022-07-11):
    断路器怎么选型?

网友:
    可以根据负荷的类型选择,主要分为配电系统及电动机保护。

网友:
    根据负荷的容量选择,选择断路器额定电流大于负荷工作电流。

网友:
    短路电流选择,断路器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要大于线路预期短路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