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电磁辐射骚扰原因查找及整改步骤

楼主(2022-07-11):
辐射骚扰(简称RE),主要是指能量以电磁波形式由源发射到空间或能量以电磁波形式在空间传播的现象。凡是电子产品都有相应的辐射骚扰要求。抑制辐射骚扰的最好方法还是重新对PCB的设计进行修正并重新合理设计,但在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经常发现,如用户在摩尔实验室(MORLAB)进行测试并发现辐射骚扰不合格时, 此时的产品往往已经设计定型并处于等待上市的最后阶段,重新修改PCB的设计工作,不仅会增大生产成本,而且会使得产品延误而错失商机。因此研究产品辐射骚扰的抑制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以摩尔实验室多年的EMC经验, 以信息技术产品为例简单介绍辐射骚扰的测试方法以及如何查找失败原因和我们常用的整改对策等。
1、RE测试场地布局如下

2、辐射骚扰测试限值要求

根据不同的产品所对应的标准具体要求也会有所差别,但大体可归纳如下:

频率

QP限值 (Class B)

参考标准

30MHz – 230MHz

230MHz – 1000MHz

40dBuV/m

47dBuV/m

EN 55022

频率

QP值 (Class B)

AV限值(Class B)

参考标准

1000MHz –3000M Hz

3000MHz –6000M Hz

70dBuV/m

74dBuV/m

50dBuV/m

54dBuV/m

EN 55022

3、辐射骚扰整改的一般步骤
1. 要了解产品的工作特点,尽量多地了解当前产品辐射骚扰超标具体情况;
2. 针对具体失败问题,了解产品电路设计原理,根据客户提供的信息判断何种类型的超标。找出骚扰源,工作所需的振荡信号;
3. 分析电路,使用近场探头进行探查以确定骚扰源和其的的骚扰途径;
4. 为了确保方法正确,采取必要的排查测试并做问题症结的进一步确认;
5. 综合分析结果,找到造成骚扰的根本原因,这时就可采取措施进行整改了。根据超标的严重性一般可采用源头整改或为了方便直接从骚扰途径处下手(可以以6dB为限);
6. 验证整改效果,效果不理想则返回继续分析查找原因更改整改方法,效果好则要求更便捷经济理想的方法;
7. 总结经验,记录整改方法;
4、如何查找辐射杂散骚扰产生的原因
一般来讲,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通过排除法来查找辐射产生的原因(尤其是对设备不是很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过程如下表流程所示:

5、线缆及屏蔽问题整改建议
1. 金属机箱屏蔽性能的改善

改善机箱的缝隙,增加接合面上的禁锢件数目及接触表面的平整度,采取永久性的接缝,用导电衬垫来改善接触表秒的接触性能;通风口应采用防尘板,或采用波导通风板,键盘等应采用隔舱;印刷板及设备内部布线等可能产生辐射骚扰的布局,应远离缝隙或功能行开孔的部位,或采取屏蔽的补救措施或重新布局。

2. 非金属机箱改善

对机箱进行导电性喷涂,包括结合部分的缝隙,并保证机箱有导电性的连接;对产生或可能产生辐射的部分采取局部屏蔽,并将所有进入屏蔽体的导线进行滤波或加上吸收磁环;重新考虑线路板的布局,尽可能使信号及其回线的环路为最小 。

3. 电源线问题

加装或更换电源线滤波器,应注意安装的位置(可装放在机箱中电源线入口端)和安装的情况,要保证滤波器外壳与机箱搭界良好、接地良好;对于高频滤波,可考虑在电源线入口的部分套装铁氧体磁环以及换成屏蔽电缆;对于采取屏蔽线缆,屏蔽层最好与机箱采用360度搭界方式。

4. 信号线问题

在信号线上套铁氧体磁环,或者换用屏蔽电缆,必要时再套上铁氧体磁环;对信号线进行滤波(共模滤波),必要时将连接器改用滤波阵列板或滤波连接器。

网友:
    能量以电磁波形式由源发射到空间或能量以电磁波形式在空间传播的现象,称为辐射骚扰